[维修求助]
请教IPADPRO9.7重启问题

楼主(2025-10-13):
这是重启代码?原来被人换电池把电池座弄坏了,更换了电池座还是一样。。爱思能检测到电池,但是没有充电次数显示。
{"bug_type":"210","timestamp":"2025-10-12 15:58:33.00 +0800","os_version":"iPhone OS 14.4 (18D52)","incident_id":"00684A3B-1FAA-4916-861E-8ACA5771B3B6"}
{
  "build" : "iPhone OS 14.4 (18D52)",
  "product" : "iPad6,3",
  "kernel" : "Darwin Kernel Version 20.3.0: Tue Jan  5 18:34:47 PST 2021; root:xnu-7195.80.35~2\/RELEASE_ARM64_S8000",
  "incident" : "00684A3B-1FAA-4916-861E-8ACA5771B3B6",
  "crashReporterKey" : "4a0cf89de30f35be6183bceb65d7dd35945e776a",
  "date" : "2025-10-12 15:58:33.66 +0800",
  "panicString" : "panic(cpu 1 caller 0xfffffff029318670): userspace watchdog timeout: no successful checkins from com.apple.thermalmonitord in 180 seconds\nservice returned not alive with context : is_alive_func returned unhealthy : current 1dfffffff, mask 1ffffffff, expected 1ffffffff.  SD: 0 Missing sensor(s): Tc1x \nservice: com.apple.backboardd, total successful checkins since wake (180 seconds ago): 19, last successful checkin: 0 seconds ago\nservice: com.apple.mediaserverd, total successful checkins since wake (180 seconds ago): 19, last successful checkin: 0 seconds ago\nservice: com.apple.logd, total successful checkins since wake (180 seconds ago): 19, last successful checkin: 0 seconds ago\nservice: com.apple.thermalmonitord, total successful checkins since wake (180 seconds ago): 1, last successful checkin: 180 seconds ago\nservice: com.apple.runningboardd, total successful checkins since wake (180 seconds ago): 19, last successful checkin: 0 seconds ago\nservice: com.apple.wifid, total successful checkins since wake (180 seconds ago): 19, last successful checkin: 0 seconds ago\n\nDebugger message: panic\nMemory ID: 0x6\nOS release type: User\nOS version: 18D52\nKernel version: Darwin Kernel Version 20.3.0: Tue Jan  5 18:34:47 PST 2021; root:xnu-7195.80.35~2\/RELEASE_ARM64_S8000\nKernelCache UUID: 639BA0B878792D4692FC00FED98D97DC\nKernel UUID: 6DBC5BF3-C42E-3D5F-801E-D2F50744E962\niBoot version: iBoot-6723.80.19\nsecure boot?: YES\nPaniclog version: 13\nKernel slide:      0x0000000022a54000\nKernel text base:  0xfffffff029a58000\nmach_absolute_time: 0x211a64916\nEpoch Time:        sec       usec\n  Boot    : 0x68eb5de8 0x0008516f\n  Sleep   : 0x68eb5e9e 0x0000aaed\n  Wake    : 0x68eb5ee1 0x00063587\n  Calendar: 0x68eb5f95 0x000ae184\n\nTotal cpu_usage: 20082130\nThread task pri cpu_usage\n0xfffffff2723f6fc0 watchdogd 97 0\n0xfffffff271c657e0 smoba 47 1923010\n0xfffffff2708211e8 thermalmonitord 37 510\n0xfffffff26fb40bf0 thermalmonitord 37 31661\n0xfffffff26fc0f168 thermalmonitord 37 32\n\nPanicked task 0xfffffff26fbd9278: 82 pages, 3 threads: pid 54: watchdogd\nPanicked thread: 0xfffffff2723f6fc0, backtrace: 0xfffffff0118ab1d0, tid: 3715\n\t\t  lr: 0xfffffff029b93ed0  fp: 0xfffffff0118ab210\n\t\t  lr: 0xfffffff029b93d2c  fp: 0xfffffff0118ab280\n\t\t  lr: 0xfffffff029c9eab4  fp: 0xfffffff0118ab340\n\t\t  lr: 0xfffffff029b59594  fp: 0xfffffff0118ab350\n\t\t  lr: 0xfffffff029b93a60  fp: 0xfffffff0118ab6d0\n\t\t  lr: 0xfffffff029b93a60  fp: 0xfffffff0118ab730\n\t\t  lr: 0xfffffff02a193590  fp: 0xfffffff0118ab750\n\t\t  lr: 0xfffffff029318670  fp: 0xfffffff0118ab770\n\t\t  lr: 0xfffffff0293182c0  fp: 0xfffffff0118ab790\n\t\t  lr: 0xfffffff02a13040c  fp: 0xfffffff0118ab7f0\n\t\t  lr: 0xfffffff029317698  fp: 0xfffffff0118ab910\n\t\t  lr: 0xfffffff02a138e5c  fp: 0xfffffff0118abab0\n\t\t  lr: 0xfffffff029c7247c  fp: 0xfffffff0118abbd0\n\t\t  lr: 0xfffffff029b98828  fp: 0xfffffff0118abc30\n\t\t  lr: 0xfffffff029b6f96c  fp: 0xfffffff0118abcb0\n\t\t  lr: 0xfffffff029b88a64  fp: 0xfffffff0118abd60\n\t\t  lr: 0xfffffff029c95070  fp: 0xfffffff0118abe30\n\t\t  lr: 0xfffffff029c9ed8c  fp: 0xfffffff0118abef0\n\t\t  lr: 0xfffffff029b59594  fp: 0xfffffff0118abf00\n\n",
  "panicFlags" : "0x802",
  "otherString" : "\n** Stackshot Succeeded ** Bytes Traced 135173 (Uncompressed 360192) **\n",
  "memoryStatus" : {"compressorSize":13750,"compressions":71392,"decompressions":26054,"busyBufferCount":0,"pageSize":16384,"memoryPressure":false,"memoryPages":{"active":39775,"throttled":0,"fileBacked":35884,"wired":25821,"purgeable":59,"inactive":36051,"free":1070,"speculative":3792}},
  "processByPid" : {
    "0" : {"pid":0,"residentMemoryBytes":32768,"timesDidThrottle":0,"systemTimeTask":0,"pageIns":0,"pageFaults":1045,"userTimeTask":356.99495287500002,"procname":"kernel_task","copyOnWriteFaults":0,"threadById":{"3634":{"continuation":[0,68838489312],"userTime":0.0058325829999999997,"name":"thread call high #6","id":3634,"basePriority":93,"user_usec":5832,"system_usec":0,"schedPriority":93,"state":["TH_WAIT","TH_UNINT"],"systemTime":0},"284":{"continuation":[0,68843915860],"userTime":5.8749999999999997e-06,"systemTime":0,"id":284,"basePriority":81,"name":"AppleT700XTempSensor","user_usec":5,"schedPriority":81,"system_usec":0,"state":["TH_WAIT","TH_UNINT"],"waitEvent":[1,13821910017696550087]},"2348":{"continuation":[0,68840265864],"userTime":7.3329999999999999e-06,"systemTime":0,"id":2348,"basePriority":82,"name":"ifnet_start_ap1","user_usec":7,"schedPriority":82,"system_usec":0,"state":

网友:
最后解决里面有

网友:
没有解决啊!!

网友:
电阻碰掉了吧

网友A:
就是电池检测脚问题!围绕修就完事了。

网友:
电阻没有掉,反复对比过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电池检测脚问题!围绕修就完事了。

现在用一会会重启,时间还不固定,电池电量显示有的时候高有时候低。一会有34%,一会重启后显示9%,然后一会又跳回30%左右。。不知道是不是U2的问题。。。U2是1610A3,,手头只有一个手机的主板型号是1610A2,不知道能不能通用,还没有换。谁知道能不能互换告知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