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沃SM6 MT15 不用开机小板(不用开机模块)独立开机

楼主(2025-10-13):
偶得一希沃MT15 教学一体机的小主机,如下图:

想改造成独立启动的主机,打开盖子,但是直接短接如下图位置的PWR标识(中间一个点和对地短接),不能启动,测量PWR的中间一脚上也没有电压。

于是在本坛搜索,得到如下的提示:短接如图的MOS管位置,可以开机启动。

但在这块板子上没找到这个MOS管,再搜索发现MT15有三个版本的,我的这个MT15和上图中的MT15不一样。于是又在网上搜索,本坛的坛友说把Mos管的D极和S极短接就行了。搜索MT15的图纸,没找到,只找到了MT23的图纸,发现MT23图纸上的PQ1在MT15的板子上也有。

于是,尝试短接PQ1的1脚和8脚(实际电路板上是1~3脚相连的,5~8脚是相连的),短接PWR中间一脚和地,可以启动小主机。这时再测量PWR的中间一脚上3.3V的电压。

下面是独立开机图:

下面是板号:

网友:
路过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下面是板号全图:

网友:
谢谢大神分享,先学习一下。

网友:
就希沃特立独行,非得有转接板才能上电开机,其他品牌的ops都可以直接插电。

网友:
想办法在主板上找个3.3V的电压直接连上就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