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26a电源板维修

楼主(2025-10-13):
原故障电压低,插不插定影都不报错,打印正常,就是不定影,更换mcu.定影可以,打印自检都给黑板,原芯片145版本,更换141版本,估计版本不对,还原芯片,不定影,黑板。报废了,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单独做引擎测试试试。

网友:
电源板自检已是一样

网友A:
继电器可控硅问题 居然换mcu

网友:
更换过,已测试,是主芯片问题

网友:
换了版本不一样,可以定影了,已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可控硅问题 居然换mcu

确认不是你说的那两个问题

网友:
已修好,有山东的和上海的师傅给修一半故障,已好,过程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