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WAH9LP 怪问题,这种情况很少遇见

楼主(2025-10-13):
WAH9LP 同行机, 说外接正常,内屏不显示,说客户的机器进过水的,后拆开看了,看到摄像头后接口后明显进水,处理后能正常显示,以为是好了,结果才弄到没有办法 ,进系统会自动黑屏,键盘灯还是能切换大小写的,  也不是暗屏,后进BIOS和PE内屏是一直正常的,以为是系统问题,换了一个带系统硬盘,进系统一样的情况 ,这种怪问题,这机又没有图纸,把屏线旁边接口电阻也换了,但没有看到屏接口有保险电阻,这种情况 应该主板问题大过屏,看到屏接口那里有屏壳,不知道里面有没有电路,都是给焊死的                                                                                                    这机最后还是找到问题了,这机修了几个小时,因为这机不接电池,会自行上电,我也是拆那个主板下来的,所以没有发现问题所在,                               因为这个板表面上没有什么进水,所以没有拆下来,这个是主板一个排线接到这个板,开关再接到这个板上的,后发现有一个螺丝比较生锈,才拆下来看了一下,后直接 不接这个板,结果是开机和进系统都正常,确定是这个引起,最后 这个小IC,看应该是4个脚的,洗干净后还是一样,直接拆掉了,猜应该是个休眠开关之类的,拆后一切正常。给这个特殊故障搞死了,搜了一下这种特殊故障华为的笔记本都是那种屏保险引起的通病。。 正常进系统能显示

网友A:
应该是屏供电的保险有问题吧

网友:
不是每一个板都是保险损坏的

网友B:
我发的这个图纸可供参考,参考而已(不一定完全能对上)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7864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发的这个图纸可供参考,参考而已(不一定完全能对上)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78642-1-1.ht ...

谢谢了,已经找到问题所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屏供电的保险有问题吧

不是的,最后已经解决,这个机应该没有看到保险,只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的,最后已经解决,这个机应该没有看到保险,只有电阻

解决就好,我修过是保险问题的

网友:
华为有的机器设计真的很无语

网友:
的确是这个问题不好找   感谢分享

网友:
换很简单查找就是技术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