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NM-D121 屏蔽板载内存BIOS

楼主(2025-10-14):
NM-D121 屏蔽板载内存BIOS,某宝购买
屏蔽板载内存
iOS

网友(2026-03-11):
直接刷上就行吗???????????????

网友:
试了,刷上不亮机,原机是能开机正常显示,但经常蓝屏,刷上你这个直接不显示了,拔掉内存,或者插上内存也不显示,电流0.4无跳变,板号是1.0的,不知道是不是版本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