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 2020 款板号 LA-J551P

楼主(2025-10-14):
主板 ut4 芯片 dps1155 19 20 连接的电容正常对地阻值多少?求大高手告知一下这个板对地阻值 0 看图纸是 5V 待机电压。上电芯片发烫连着换了两个问题依旧。

网友A:
这款不是烧5v那款吗?阻值300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不是烧5v那款吗?阻值300左右吧

换了两个芯片了淘宝买的  问题依旧 dps11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不是烧5v那款吗?阻值300左右吧

哪里的问题可以说下吗  阻值 0  烧不出来短路的地方

网友B:
USB 供电   声卡都检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 供电   声卡都检测一下

看着图纸把 5valw 供电原件拆了一遍没办法的办法……还是短路哎放弃了

网友:
学努力向大师们学习中

网友:
电容摘了 试试看

网友:
短路直接烧机

网友:
5V烧一片

网友C:
是短路了,正常阻值大概300-450左右。可不止烧这个哦,最少烧5个芯片以上。运气不好连cpu也烧了。

网友:
5v后级有问题吧

网友:
烧不出来放弃了

网友:
是的后面用到 5V 的元件都拆了还是短路,头大了,烧也烧不出来

网友:
只要 5V 元件挨着拆了一一遍,还是短路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短路了,正常阻值大概300-450左右。可不止烧这个哦,最少烧5个芯片以上。运气不好连cpu也烧了。

我试着崩溃了

只要是 5V 后级供电芯片拆了一遍还是短路,烧也烧不出来。头大了放弃了

网友:
看着怎么这么熟悉呢,321的板子吧,5v短路,烧一堆的芯片

网友:
5V烧一片东西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