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Y7000 2019 PG键盘失灵

楼主(2025-10-14):
联想拯救者Y7000 2019版号 NM-371 c371
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里面有感叹号,错误43。
解决办法
在板子的右下角L23排阻直接拆掉
直连即可成功上岸,键盘灯亮的那一刻就知道键盘修复了。
解决办法
键盘失灵
联想拯救者
联想
本主题由 海韵之恋 于 2025-10-16 09:40 审核通过

网友:
我的换了用了两天又不行了。

网友:
这款机器的故障不是一般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