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 8694无供电

楼主(2025-10-15):
收到一台神舟的战神Z8 板号6-71-N5HP0-D02A
开 机进系统,不认独显。拆机看到是8694芯片,量了一下显卡没供电,就直接换了,换完以后显卡 供电出来 了。用示波器显卡 五相供电都有波形,显存供电的也有波形。装机测试。甜甜圈跑了几分钟,显卡供电没有,在拆开散热量了下,显卡供电真的没有,在把主板拆出来。裸板,放与人 个台式CPU做临时散热。一量显卡供电又有了。过一会又没有了。放旁边冷静一会,显卡供电又出来了。这个怎么回事啊。新店好不容易接个活,还是这种。有没有哪位师傅帮我看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量下主控的vinsen电压

网友B:
后面那个压缩包是点位还是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面那个压缩包是点位还是BIOS

bios 没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下主控的vinsen电压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量下主控的vinsen电压

这个电压正常应该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压正常应该是多少?

正常是1.2v左右

网友:
这个电压是有的,裸板有的时候一边开好几次机都 有显卡供电,有的时候没有,有供电的时候波形都有,没供电的时候没有NV_PEXVDD_EN,不知道它之前是哪几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