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BIOS 顺便分析一下电路,

楼主:
手里有一块X58V311 ,无论从板型还是型号上都像华南金牌 ,结果联系官方售后,结果还是不承认是他们的,请坛里面的大神帮忙看下,到底是什么牌子的,顺便求个BIOS,不胜感激。
这个板子是有复位,不知道有没有跑码,没有PCIX1诊断卡,不过不掉电,也不报警。测量的时候CPU供电0.92V是有, 由于不清楚X58的桥供电到底有几个,只能参考其它图纸,结果发现总是对不上号,首先1.1V的南桥供电有 ,参考图纸上有1.5V供电 ,但是我在主板上没有找到想到寨板有可能直接用内存供电所以也就没有追了,必竟CPu供电出来了,,接下来北桥供电1.1V参考图纸 ,但是实测发现北桥供电1.29V ,查了一下论坛,也查了一下电路和波形,似乎这个电压也算正常。但是最后问题就是纠结在358控制两个MOS管线性降压电压似乎不太正常 ,这个358在待机状态下的参考电压,3脚和5脚的电压分别为1.3和1.2 ,但是一但触发3脚和5脚就分别变成2.75和1.8 这里就有点好奇,这个分压怎么触发后就变了,虽然说变,但是还是有个1.8V附和图纸的1.8VPLL供电 ,但是如果是控制两个线性降压的话,5V降1.8,1.8再降成1.5V,不就符合桥供电需求了吗?为什么两个线性降压只为了满足一个1.8V锁相环供电,而且待机电压和触发后电压还不一样,电阻变值也不至于电压会升高吗?如果是358芯片有问题,为什么还能产生稳定的1.8V供电,好奇怪,不知道有没有修过这块板的大神,能指点一下这两个线性降压的参数是否正常,不胜感激。

网友:
X58 板型一样,好像就可以互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