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兄弟7080D激光打印机 打印位图文字或图形,会出现灰色的底纹。打印纯文本正常。

楼主(2025-10-15):
兄弟7080D激光打印机 打印位图文字或图形,会出现灰色的底纹。打印纯文本或者矢量图形都正常。不知道要怎样解决。困惑了好久。

网友:
以前手里有一台兄弟7880DN遇到类似情况图片,也是研究了好久,
可以试试兄弟官方的PCL驱动,打印图片用下面的PCL驱动效果好很多
兄弟-PCL 的通用驱动程序

网友A:
查了一下7080D好象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7080D好象不支持

还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有底纹的文件,发一下,
我有一台不支持PCL驱动的兄弟2260,研究一下,看看有什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