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小新PRO 14 IAH5R充电口损坏

楼主:
      联想小新PRO 14 IAH5R充电口损坏,版号:NM-E412 此笔记本本有两个TYPE-C接口,都是可以充电的。客户拿过来的时候没注意就把可调电源转TYPE-C插上了,结果电流有一点点,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的TYPE-C转换器烧了。仔细观察TYPE-C接口是烧焦的。两个都是一样,客户拿过来的充电器也是一样。我的转换器也烧焦了。
      订TYPE-C接口,过了两天到了,TYPE-C接口有两排针脚都在底下,里面那排根本看不见,外面一排还能看见一点点。
第一次换这玩意感觉还是比较难的,还好有惊无险换上了。结果有一个接口正插可以反插不行,又补焊了一下终于可以了。以为修好了。第二天起来插电试试,结果第一个接口又不充电了,想死的心都有,昨天还好好的。是可调电源功率太大了?还是换接口的时候加热到什么地方了?

测量发现VBUS_TBTA和TBTA_CC2_CON电压都在跳,连5V都没有,测量TBTA_CC2_CON只连接到UU207,看图纸是SN1904020YBFR,丝印小得我都看不见,淘宝查到跟TPD4S311A0YBFR是一样的。订购2个回来换上看看。又是一轮恶梦。这芯片只有指甲盖十分之一,一不小心掉了都找不到,还是BGA封装的,底下还有16个点。焊接这芯片没有什么经验,换了两个都没换好,我又没有钢网锡浆,只能两边拖锡然后按压焊接了。结果居然好了。这芯片还用于手机,现在修电脑都这么难了吗?电阻电容都0201,芯片都这么小的BGA封装,跟修手机没两样。关键我近视又没有显微镜,太难了。。。。。我要转行。。。。。。

网友:
烙铁上点锡或者上点锡浆 吹上就行了

网友:
修好不容易呀

网友:
微型化  带来的就是 麻烦

现在修电脑感觉像修手机一样。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2:2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型化  带来的就是 麻烦

现在修电脑感觉像修手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