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换新硬盘后旧盘数据被锁定求解

楼主(2025-10-15):
dell5430笔记本,客户来时进系统一切正常,要求换硬盘,资料要保留。咔咔三下五除二,新硬盘换上系统装好,用usb转接旧盘准备拷贝资料,跳出来bitlock密钥。问客户微软账号密码一脸懵逼。把旧盘装回去也要输入bitlock密钥。完了。。。这个笔记本是不是装过新硬盘后bios里面就改了硬盘信息。有没有大师能修改。或数据恢复!

网友:
希望有帮助:
BitLocker 是 Windows 系统的硬盘加密工具,当前因 ‌Secure Boot 策略意外变更‌ 导致加密驱动器锁定,需输入 ‌48 位恢复密钥‌ 才能解锁。

恢复密钥查找与验证步骤
1. 优先尝试微软账户云端调取(成功率最高)
操作:用手机/另一台电脑打开 微软账户官网,登录与电脑绑定的微软账户(如 Outlook 邮箱)。
路径:左侧菜单找到 ‌「设备」‌ → 点击需解锁的电脑名称 → 下拉找到 ‌「BitLocker 恢复密钥」‌ → 复制 24 位密钥(需与电脑显示的恢复密钥 ID 前几位匹配)。
2. 检查本地文件/外接存储备份
电脑本地:默认路径可能在「文档」文件夹,文件名类似 BitLocker 恢复密钥XXX.txt(XXX 是电脑 ID)。
U 盘/移动硬盘:插上后查看是否有同名 TXT 文件。
云盘:如百度云、OneDrive 的 “备份文件夹” 中搜索。
3. 查找纸质打印备份
电脑说明书、保修卡附近(很多人会和设备资料放一起)。
办公桌抽屉、文件袋(打印后可能随手夹进去了)。
核对密钥纸上的 ‌“计算机名称”“恢复密钥 ID”‌ 与电脑弹窗显示的 ID 是否一致。
4. 企业设备联系 IT 部门(专业场景)
如果是公司/学校管理的设备,恢复密钥由 IT 部门备份管理,需联系 IT 部门协助调取。

避坑提醒
登录微软账户时,确认是 ‌电脑登录的那一个‌(可看电脑锁屏界面的账户名)。
密钥 ID 要对应:电脑弹窗会显示恢复密钥 ID,找备份时核对前几位,避免输错其他设备的密钥。
别反复试错:输入错误密钥会触发安全机制,多次错误可能导致设备锁定更严。
若仍未找到密钥的后果
若恢复密钥丢失且无法撤销硬件/系统变更,需使用 ‌Windows 恢复选项‌ 重置设备。但重置会 ‌删除所有文件‌,需提前备份重要数据。

网友A:
你换新硬盘时改过BIOS里面的安全设置吧,进BIOS里把安全设置打开,然后装回旧硬盘,一般就能正常进入系统了,进系统后,在设置里找到bitlock加密选项,把几个盘符的bitlock加密都关掉,完成后就和普通硬盘一样拷贝数据了

网友(点评):
应该旧硬盘插过其他电脑或者其他系统,这样的话换回来也会被锁,我就遇到过

网友:
老火了。 这下

网友B:
这种情况,只能让客户回忆一下,可能登录的微软帐号。根据上面的提示找到对应的解锁密码。
换硬盘一定要记得先查看客户的登录方式。如果采用本地登录的方式,一定要提前用U 盘把密钥备份出来。一旦硬件发生变动,bitlocker 就会启动。

网友:
三楼正解,直接执行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只能让客户回忆一下,可能登录的微软帐号。根据上面的提示找到对应的解锁密码。
换硬盘一定要记 ...

有时候用户并没有设置,好多人根本不懂这些,买的时候直接要求安装好各种软件,到手直接用,大部分机子都是卖家的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用户并没有设置,好多人根本不懂这些,买的时候直接要求安装好各种软件,到手直接用,大部分机子都 ...

在系统还能正常登录的时候,要提前把密钥备份在U 盘或者文件。

网友:
听三楼的没错

网友:
这个BL锁很奇怪 有时候拆一下里面的内存或者硬盘旧触发了,有时候把BIOS安全选项关闭或者开启一下就有正常了,不过这个秘钥可以通过微软账号找回就可以了

网友:
以后更换硬盘要求保存数据的,先用移动硬盘保存了再做其他操作,半个小时的事情搞成了一两天都不一定解决是事情。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 我是来学习一下

网友:
怕是你换硬盘的时候习惯性的拔电池啦,BiOs恢复出厂了,像上面他们说的把BiOs安全设置改一下试试,

网友:
通过微软账号找回吧,不知道的话就按三楼说的试一下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问题,以后要注意一下哈

网友:
在正常的电脑上输入图片上最后一行的网址,问顾客是用手机还是邮箱注册的微软帐号还有密码,输入第二排的ID,网站上会生成解密的ID。(流程大致是这样,网上有教程可以去找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新硬盘时改过BIOS里面的安全设置吧,进BIOS里把安全设置打开,然后装回旧硬盘,一般就能正常进入系统了 ...

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网友:
有钥匙的就必须要账户解锁,忘记就申请回来,有些锁是没有上锁,找个做数据恢复的都可以解

网友:
以前遇到过,很奇葩就取了下电池就触发了这个密钥,还好客户没有重要资料格式化重新分区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bitlock 除了鸡巴烦,没任何卵用。有本事的人这个鸡巴锁根本保护不了隐私,没本事的人也不知道这鸡巴锁。

网友:
以后你还会碰到的,导系统之前,一定要进去设置关闭BIT加密

网友:
这个确实不大常见!!!

网友:
BIOS里面可以设置回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新硬盘时改过BIOS里面的安全设置吧,进BIOS里把安全设置打开,然后装回旧硬盘,一般就能正常进入系统了 ...

对头这个方法可行的,如果装回旧硬盘也弹出这个不用管,直接重启电脑就可以了(前提是bios里面没改安全设置)

网友:
3楼的方法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
这个锁最讨厌了,换主板就锁,重装系统也锁,BIOS安全启动更改也锁,有时候系统坏了,进PE也看不到资料,秘钥没有备份就麻烦了,操作之前一定要和客户沟通好

网友(2025-11-24):
bitlocker锁,和什么电脑没有关系,系统 给硬盘加的锁,主板BIOS设置更改也会自动上锁,就是进PE也看不到硬盘里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