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异地如何组网

楼主(2025-10-15):
如图所示,异地A必须要访问B
异地A有一个TP或启博的网关路由器
而异地B只有一个网关路由器,路由器分了VLAN口,VLAN各自接了一个交换机,交换机接了服务器

VLAN分配是:
192.168.12(办公)
192.168.100(服务器)

异地B设置了12段能够访问100段

那么这种情况下,异地A该如何异地组网能够访问到异地B的网络,即能通向12段,也能访问到100段
限制:异地A不能直接访问100段,只能通过12段访问100段

急贴!!!可有偿!

网友:
第一  直接咨询类似蒲公英的硬件厂商  公有云转发     第二 就是运营商帮你搞定     第三就是办理固定专线 购买支持ipsec等vpn的设备

网友:
B那面是公网,用vpn拔入不行吗

网友:
带宽有没有要求,图简单用蒲公英。

网友A:
具体要看你用什么系统 要达到什么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要看你用什么系统 要达到什么效果

现在换了...用两台贝锐路由器互相VPN,结果,路由器之间可以ping得通(内网和虚拟),但ping不通服务器那边的网络,搞了好几次的异地组网,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