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a1989上电0.16a

楼主(2025-10-16):
版号:820-00850-a,插电自动开,上电最高到0.3后跳到0.16左右。全板阻值正常。能升压,主供电12v,3v,5v,vccsa,vccio,内存1.2,vtt都正常,pch_pwrok,sys_pwrok 3.3v
没有cpu和vccgt供电,硬盘供电只有2.5v,P5VUSBC_T_R这个也没电压,plt_rst无电

客户说突然不开机,没有进水腐蚀。

这种情况是u挂了吗?还是需要刷bios和t2固件试试,mac维修经验少,有经验的铁铁给个思路呀。

网友:
刷了t2(只修复,恢复估计也是一样)固件。故障没变

网友:
结帖:cpu挂了

网友:
你也是迅维学员,CPU打值是否极低不正常,有没有瞬间出供电,示波器测试

网友:
我推断就是处理器短路,瞬间出电压过流后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