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支打磨笔,挑战雷蛇灵刃14烧板层通病

楼主(2025-10-16):
雷蛇灵刃14 2022款风扇螺丝孔边烧板通病。摆放许久要当料板用。最近看了些视频,估计还有救。淘宝买了支电动打磨笔来试试。我这板烧的面积还挺大的。刚开始下刀重了点,但磨着磨着,手感到位,就得心应手。

一层层磨开,要补上20几根线。

开始补线。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我挖开的线路。

看我的设备,就知道是业余的。显微镜都没有。就搭着个放大镜。单眼苦战...

分享一点小心得;用镊子夹线焊接,最好是夹着尾端多余的部分,夹住有用的部分会造成弱点,之后容易断线。

最后开机测试正常。个人觉得多数烧坏的线都是雷电接口及USB数据和风扇控制相关。如今补好一切完美操作。

首次挑战挖板层接线成功!

网友:
点赞,我也准备买个

网友:
上个显微镜就更好用了!!

网友A:
我也有一个,补了11根线,现在大小写能切换,就是不显示。楼主记得有几层有线需要飞。我只飞了一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补了11根线,现在大小写能切换,就是不显示。楼主记得有几层有线需要飞。我只飞了一层

目测有6层线要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补了11根线,现在大小写能切换,就是不显示。楼主记得有几层有线需要飞。我只飞了一层

从上到下,有4层有用的线要飞。那11根并排的是第二层。

网友:
打磨笔推荐一下

网友B:
你是怎么把线拉直的?0.2mm的飞线就拉不直了,一直卷卷的,只能夹着焊接的地方才能焊准

网友:
太牛了,支持。我也还有一块神州的板子还没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么把线拉直的?0.2mm的飞线就拉不直了,一直卷卷的,只能夹着焊接的地方才能焊准

弧形有弧形的夹法啊

网友:
牛逼克拉斯

网友:
NX plus pro Max

网友C:
打磨笔好用吗?什么牌子?

网友D:
自己的练手吗?

网友:
大佬,这是怎么知道那根飞那根的

网友:
大佬,这是怎么知道那根飞那根的

同问,不知道是怎么判断哪根连哪根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6 天前

网友:
点个赞NB,手法可以

网友:
用的是睿高。其他牌子应该也没差。重点是针头要尖,笔身不要太粗比较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磨笔好用吗?什么牌子?

用的是睿高。其他牌子应该也没差。重点是针头要尖,笔身不要太粗比较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的练手吗?

是。手感拿捏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么把线拉直的?0.2mm的飞线就拉不直了,一直卷卷的,只能夹着焊接的地方才能焊准

放在平面上,用手指轻轻揉直

网友E:
楼主可以帮忙测量几个位置的阻值吗?

网友:
牛A与牛C之间的人物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帮忙测量几个位置的阻值吗?

发图 标记 我看

网友:
怎么才能打磨出来楼梯一样层次  我打磨每次都是全部层搅和一起 不知道相对应对面是哪一层

网友E:
主要是这两个电感的阻值,方便的话能把这两个电感拿掉,然后测量一下电感的右侧是通往哪里吗?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这两个电感的阻值,方便的话能把这两个电感拿掉,然后测量一下电感的右侧是通往哪里吗?感谢:hands ...

这些都是公共点19v。

网友:
很厉害了   值得欣赏赞美

网友:
这机放我手上。我估计我修不好。

网友:
牛逼,这样都能搞定,佩服

网友:
雷蛇通病烧这里

网友:
这个考验耐心

网友:
这个收费多少合适?退回了很多台,因为对打磨和补线没把握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大佬,这是怎么知道那根飞那根的

同问,不知道是怎么判断哪根连哪根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同问,不知道是怎么判断哪根连哪根的。

看层次,推理判断。同层不可能交叉。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层次,推理判断。同层不可能交叉。

可能要修多了才会有经验判断。

网友:
这大师真牛,学习了,必须点赞!

网友:
你是卖打磨刀的么?啥牌子介绍下

网友:
这需要超级耐心

网友:
这手法太牛了在配个显微镜不得上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