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j1900收银机无法安装系统咋解决?

楼主(2025-10-16):
安装gho系统还原重启正在安装不到百分之五十就自动关机了咋回事?换了快主板还是一样,开始还以为硬盘问题,换了块硬盘也还是一样,有人知道呀回事吗?
硬盘
重启
主板
自动关机

网友:
电源排查一下

网友:
换个电源适配器试一下。是不是电源适配器功率不够

网友:
应该不是吧,进pe一直好好的没出现过自动关机

网友:
感觉也是像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不是吧,设备上写的输出12V 6A,我买的就是输出12V 6A的电源怎么还是关机?

网友:
12V 6A 确定是足功率,不虚标?

网友:
换个安装方式试试

网友:
先软后硬,换个gho再试。

网友:
用ISO安装看看呀

网友:
可以把硬盘用还原镜像先在别的台式机电脑上装好相应系统。再在收银机主板上认试一下看看。供参考!

网友:
解决了吗?同样问题!

网友:
我觉得不是电源问题,J1900配置的也用不到6A的功率。你做系统的时候,不要安装任何驱动或者装一个安装版系统,进系统之后再安装驱动。

网友(2025-11-15):
最好不要gho文件建议peISO文件正常安装,就算gho装好,很多底层驱动不兼容蓝屏死机常事

网友(2025-12-16):
都没怀疑过你的系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