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07ZM充电问题

楼主(2025-10-16):
接修一台华硕后壳型号FX507Z,小型号FX507ZM.主板编号MODLE:NJK 板号DANJKMB1AA0
故障是无法充电,测试具体现象开机插充电器能显示充电图标,但是电量越来越少。关机插充电器电量会涨,用电源测试关机有4A的充电电流,开机只有2-3.5A的跳变电流,我认为是开机电流,不包含充电电流。
   再具体测试发现关机充到充电灯变白灯,电流降200MA左右,开机BIOS显示电量100%,电池上是标称15.4V,充电限制电压17.6V,实测电池电压16.8V。是不是电量显示也有问题?
  把电池电量用到20%左右开机插充电器,充电符号会间隔1秒不到闪,也就是说充---不充---充----不充循环,电量依旧往下降。
充电IC型号BQ24800,已更换故障依旧。
我的判断:1,电量能正常加减,电池检测正常。
                2,充电IC本身正常
                3,充电器原装的正常
                4,BIOS下不正常和系统无关                  5,ACOK信号3.2V正常
请老师傅们空闲之余指点一下思路,这个型号没有图纸,还有这个型号不装电池,只插充电器能否开机?我这个无法开机,保护隔离管后电压4V左右跳变。装电池后保护隔离后电压会随着电池电压有所波动,电池越没电,公共点18-19.5跳动。电池电量多,公共点19-20V,等充满,公共点就是20.2V

隔离管G电压不装电池插充电器时0.4-2V跳变,隔离管后电压3.7-4.2跳变。
装电池不插充电器隔离管G电压0,隔离管后电压就是电池电压16V左右
装电池,插充电器。关机状态隔离管G电压25.4V稳定,隔离管后19.1V稳定
装电池,插充电器,开机状态隔离管G电压10-25V跳变。隔离管后电压19-16跳变。

网友A:
直接量两个隔防管G 级电压。第二个思路,用原装充电器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量两个隔防管G 级电压。第二个思路,用原装充电器试下。

隔离管G电压不装电池0.4-2V跳变,隔离管后电压3.7-4.2跳变。数字表测得。
装电池不插充电器隔离管G电压0,隔离管后电压就是电池电压16V左右
装电池,插充电器。关机状态隔离管G电压25.4V稳定,隔离管后19.1V稳定
装电池,插充电器,开机状态隔离管G电压10-25V跳变。隔离管后电压19-16跳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隔离管G电压不装电池0.4-2V跳变,隔离管后电压3.7-4.2跳变。数字表测得。
装电池不插充电器隔离管G电压0 ...

换充电器试下。如果是可调电源,尝试把电压升高到接近21V,我一般是20.7.不要超过21v.。华硕的充电器输出的电压是20v ,公共点你只调19V  ? 新的华硕在接口位置都有电压检测,

网友C:
尝试发给我修吧,看你修得也挺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充电器试下。如果是可调电源,尝试把电压升高到接近21V,我一般是20.7.不要超过21v.。华硕的充电器输出 ...

充电器是原装的,空载和带载稍微有点压降,这机器功耗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充电器试下。如果是可调电源,尝试把电压升高到接近21V,我一般是20.7.不要超过21v.。华硕的充电器输出 ...

请教师傅,这个型号机器不装电池,只插电源,公共点有电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是原装的,空载和带载稍微有点压降,这机器功耗大

原装充电器只有19V 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师傅,这个型号机器不装电池,只插电源,公共点有电压吗?

最新的机型,我很少接触到。所以不能很肯定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尝试发给我修吧,看你修得也挺累的

确实累,头都大。技术有限,唉。师傅你的联系方式留一个,合适就找你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装充电器只有19V 的电压?

原装充电器空载测20.2V,师傅,这个可能是我不够严谨,公共点有电压18-20都说成1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