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B450卡VGA

楼主(2025-10-16):
遇到一張技嘉B450主板,裝3000G CPU可以點亮進系統,裝其他CPU 都會卡VGA燈不管內顯獨顯都一樣,測試的其他CPU裝在其他的B450、B550、X570都可以點亮,刷過官網下的BIOS好幾個故障表現都一樣請問各位大神們是要換橋才可以正常嗎?
cpu
iOS
主板

网友:
你先查cpu插槽,撬开上面的盖子,看下是不是有针脚歪了。

网友:
看看PCIE*16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