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提升手机充电器充电速度方法

楼主:
手机充电器充电速度其实可以提升
经过发现
在给手机充电时
只要每隔一段时间把手机充电器从电源插座上拔掉 然后过几秒钟再把手机充电器插上电源插座
惊讶的发现充电器为手机充电的速度加快了
也就是说手机充电器不要一直插上电源插座为手机充电
这会让手机充电器充电速度降低
毕竟充电器发热也会导致充电速度降低
这类似人一直跑肯定会降低奔跑速度
只要歇息一下再跑反而可以保持良好的奔跑速度
应该是一样的道理
由此也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
那就是为手机充电时准备两个充电器或者准备三个充电器
每隔一段时间就更换充电器再为手机充电
而不是一直只使用一个充电器不停的为手机充电
那么充电速度会一直保持在良好的状态而不会降低充电速度

网友:
这是真的吗?感谢分享。

经过测试 的确可以提升充电速度 绝对比一直插上电源插座好太多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2:09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真的吗?感谢分享。

经过测试 的确可以提升充电速度 绝对比一直插上电源插座好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