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新AIR13PRO主板断裂修复后装系统出错请帮助

楼主(2025-10-17):
朋友一台小新AIR13PRO主板在他自己暴力拆机换SSD后断裂,拿给我给他检查后发现能开机不能充电,只有开机时充电,进不了系统,能正常亮屏,能进PE无问题,但是关机后CPU风扇一直工作。把断裂的PCB修复以后,现在能正常充电,正常开关机,进PE无问题,但是安装系统过程就出错,PCB应该是多层板,怀疑断裂处内层还有断裂的电路,因为左边的喇叭就是内层线路,也是飞了线的,运气好系统安装成功以后进系统正常,不能安装主板动或是集成显卡驱动,其它驱动都能这安装,只要安装主板驱动就出一系统的错,比如进系统报错,还有一个错就是有时候开机或是正常进系统以后重新启动,系统转圆圈的时候死机。请各位大神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
估计内层还要重新刮开,一层一层飞线连接

网友:
别折腾了,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