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 13 -7390 暗屏

楼主(2025-10-17):
如题,板号:LA-H931P,这个板子暗屏,没看到有保险丝呢?哪位大神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
先测量屏供电

网友A:
是不是有两条屏线,1脚19V,9脚,10脚

网友B:
LA-H931P有图纸,如修不好,发给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两条屏线,1脚19V,9脚,10脚

好的,等一下我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LA-H931P有图纸,如修不好,发给我试试

远程指导一样的,修好了都有偿

网友:
先测供电,再测开启啊

网友:
对于所有暗屏都可以按照这个思路,先查背光供电(9脚)是否正常,再查背光开关(没找到)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两条屏线,1脚19V,9脚,10脚

这个脚没有电压,没找到点位图,没找到R5826,接了个9V过去也不行,思路错了么?

网友:
测量下没短路是可以的,B+CAM是由U31转换过来,没乱路可以直边

网友:
检查一下 休眠  电路 是不是盒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脚没有电压,没找到点位图,没找到R5826,接了个9V过去也不行,思路错了么?

主供电20v 开启3.3 调节要大于2.几伏以上。暗屏就这三个条件。休眠lid也可以查一下

网友:
先记下,以防忘记

网友:
JEDP1 的 16 17 18 19脚3v   ,JCAM1的  3 4 5 6脚19v  , 9  10脚3v

网友:
点插背光供电,在查背光开启,最后插背光调节

网友:
背光要快就那四根线有用,电源19V,地,3.3V 5V调亮度 3.3V没了或5V没了直接一起,不能高亮度了而已

网友:
屏背光供电看看 还有就是开启和调节

网友:
一般屏线接口旁边有个保险 屏幕上边也有个保险

网友:
先查供电,再查开启,常规思路就是这样了。

网友:
暗屏最好修 主供电+3.3V供电+背光开启供电 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接口旁边有个保险 屏幕上边也有个保险
没有哎,,,,,,,,,,,,,,,,,,,,,,,
详情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

网友(2025-11-17):
引用 网友D:
接口旁边有个保险 屏幕上边也有个保险
没有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