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种这个MOS管怎么吹下来

楼主(2025-10-17):
像这种这个MOS管怎么吹下来,380的温度吹了好久,周围的电容电阻都动了,它一点反应没有。

网友:
加点焊油,温度调高点不就可以了

网友:
你有没用预热台底部加热啊,没有就难吹下来了

网友:
板子下面用预热台啊,没有预热的话,板子自身散热太快,很难搞,因为这种MOS管都是利用PCB散热的,PCB设计的时候有散热焊盘,铜箔面积比较大,散热比较快。勉强把风枪温度调高,可能吹坏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