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宝奇怪故障

楼主(2025-10-17):
爱国者E20000+充电宝,IP5310炸裂,换新后电量显示正常,放电正常,但充电电量百分比不变。反复折腾,最终原因是IP5310的BAT脚连接的0.5欧姆电阻阻值无穷大导致的,更换后功能恢复正常。令人不解的是该脚是芯片供电脚,该电阻开路应该是不能工作才对,但实际现象是能工作但充电电量显示百分比不变化(电池实际也能充上电)。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此现象的。

网友:
维修这个需要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