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Ac265am电源R4和R14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2025-10-17):
小白,请教各位大师。
DELL OPTIPLEX 790电脑电源坏,保险炸,两个电阻拆下量都是0.2欧,表短路响。请帮看看电阻阻值分别是多少。谢谢!

网友A:
我用了好多方法也没有搞好

网友:
有点看不清,下面那个可能是1k

网友:
重新拍了,请帮我再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了好多方法也没有搞好

420v120uf电容漏液,你看看

网友B:
请看下面的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看下面的图示!!!!!!

感谢感谢!答疑解惑!!

网友:
现在的电阻厂家不按照标准进行标识,自己按照厂家标准进行标识,查找标准的五环、六环电阻标准,没有第三环是银色和金色的,但近年看到的电器,就有许多小电阻值的电阻第三环就是标上了银色和金色的。

网友(2025-11-27):
如果不在开关管部分就不管他

网友:
0.62  0.2应该是这个数吧

网友:
0.62  0.2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