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路显存供电电压不一致,阻值不同求思路

楼主(2025-10-18):
老显卡练手华硕hd6850 1g,无短路,核心供电正常,显存电感阻值一路是83欧姆通电后输出0.92v电压。另外一路20欧姆通电后输出1.53v电压。
有问题的那路拆电容拆mos管拆显存控制器都还是阻值偏高,测显存芯片阻值都一样,没有图纸,求维修思路

网友:
找通路换零件

网友:
搭桥不行吗

网友:
我搞错了,电压0.92v一路是VDDCI,不是显存供电,也和核心供电不通。
正在看点位图,现在核显开机能看到独显但有黄感叹号错误代码31,gpuz显示显存容量是0,正在找其他方向

网友:
我就猜,显存怎么会两路不同供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