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cpu上面的电容,可以随便替换吗?

楼主(2025-10-18):
重植的时候温度太高,下面的电容都掉了。找回来之后重新焊上去的,结果直接上电0.2,拆了cpu上电0.4,是这电容不能乱换,还是cpu坏了。

网友:
不可以的,找 一个一样的U拆下来

网友:
百分九九U挂了,除非CPU下面连锡

网友:
这些电容很多不用也可以正常开机的额

网友:
确实u坏了。换了一个好了

网友A:
这些电容一般是供电滤波电容,掉几颗不影响开机。

网友:
应该不能随便替换,经常在咸鱼看到卖掉电容的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电容一般是供电滤波电容,掉几颗不影响开机。

掉了肯定影响开机,之前也有一次掉的,只不过我原路按回去了。这次掉太多排序乱了

网友:
不可以的,很精密的!

网友:
精密电容,不可以随便换的

网友:
一般都是找个坏的cpu,把坏cpu的电容换过去。

网友:
滤波电容应该不是很严格,用电桥检测电容是否有的漏电,若电容都正常再考虑CPU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温度高了,把U带走了。理论上这些电容可有可无。

网友:
补电容的话最好找cpu的电容去补

网友:
核心晶体都糊成啥样了

网友:
这个电容都能掉了,大概率晶圆坏了或者晶圆和基版直接连锡或者脱焊了~

网友:
找个坏U拆。

网友:
掉的少影响不大

网友:
找坏的桥或者u拆

网友:
估计和电容没关系‘’

网友:
什么精密电容,只要U没坏,随便换的

网友B:
你能换到掉电容的话看来技术还得加强哦

正常情况下是不会的,就是用阿毛的磁吸底座,温度高了。电容被磁吸底座吸走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13 小时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能换到掉电容的话看来技术还得加强哦

正常情况下是不会的,就是用阿毛的磁吸底座,温度高了。电容被磁吸底座吸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