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4奇怪问题

楼主(2025-10-18):
有台T14,版号NM-C801。鑫智造里有图纸,有个奇怪的现象,关机状态下插拔电源指示灯充电等都正常。进系统后刚接电源的时候灯正常充电也正常,马上灯会灭,也不充电,之后会这样反复几次后就正常了。拔掉电源多过一会在接电源又会是同样的现象。BT_HV_GATE 测电压是已经升压,这个信号正常是高。从升压芯片过来的。灯灭的时候这个信号就为低了。升压芯片也换过,升压程序也弄过,两路这里的隔离管和两个小管都换了,也还是一样的情况。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现在不知道要去查什么条件了[表情]。而且奇怪的是可调电源接上就不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有没有大神看看有可能是哪里的原因导致的。

网友:
对你来说,没有修好之前什么问题都算是奇怪问题

网友:
可调正常,会不会是充电器有问题呢

网友:
这么老的机还

网友:
是不是识别电路的问题,可调电源可能电压高一些,看一下插可调电源时适配器的检测电压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会不会电池检测,或电池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