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最近很多怪异故障,怀疑是同行的恶意杰作

楼主(2025-10-18):
本来也不能随便怀疑,但是最近修的电脑,全部的短路,都是没有一个是小元件短路的,全部都是芯片短路,而且是一条线全短路,你们有遇到过吗?

网友:
小新的65994烧一片不是很正常

网友:
5V串电原因都查不出吗,短路修好插电又烧怪同行就得了

网友:
5V短路后面会烧一大串,有的时候会烧八九个芯片,严重的烧CPU

网友:
很正常,这个会烧一串

网友:
待机电压上管短路串电至后极负载烧一片

网友:
20V进去烧一大片,太惨了。

网友:
这是同行美帝良心计划范围的事情,把客人带上去找良心公司理论。

网友:
提着电脑带着机主上门找同行撕扯

网友:
一般都是进水之类的引起的吧

网友:
这叼毛芯片就这毛病  烧一片

网友:
这不是很正常现象么

网友:
是客户一手未修肯定不正常,如果是闲鱼赌的,正常不过了,我是赌一次亏一次

网友:
联想小新通病  TPS65994   一波带走  运气好烧 7 8个   CPU没挂,运气不好 全部带走

网友:
正常的 这款机子一烧就是一串   一般查出来烧了四个我就不修了   因为CPU多半保不住了

网友:
搞不搞的,考验你技术的时候

网友:
遇到过,3.3v击穿,烧一堆

网友:
这个芯片爱坏是通病了

网友:
有些烧坏一片 有些可以修好有些不可以

网友:
计划性报废

网友:
测到这种就基本放弃了,CPU 活下来的 少‘

网友:
不应该是人为吧,,人为烧的应该是烧糊痕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