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3pro a321不亮机

楼主(2025-10-18):
手上有一台yoga3pro a321,刚开始是不产生3V,5V待机芯片发烫,型号是ISL95905.更换后3V,5V都正常产生,并且开机后自动上电,测量CPU供电也产生,复位也有。24M晶振也正常。但是就是不亮机,刷了几个bios都不行。电流差不多卡在0.18左右。感觉像是CPU挂了。

网友:
重植试一下

网友:
不到最后一步,不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