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关于华硕M3500QA通病,点位 bios

楼主(2025-10-19):
为什么说通病,是因为论坛有相同故障,我是根据这位工程师的帖子维修好的。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64652-1-1.html
判断笔记本是否是这个通病也很简单。第一,上电电流卡在0.5A左右,gpu没温度。第二,测电阻r1963,两端电压,正常应该是13v左右。
故障是我测得一段13v,另一端只有4V。故障原因就是Q1905,Q1904,Q1903其中有损坏。这个就是这个机器的通病。解决办法就是把这3个管子换掉。

M3500QA 2.1 60NB0VZ0-MB1110 M3401QA MB._16G_R5-5600H_AS__R2.1.cad

m3500qa 1.8V.BIN

备份

网友:
有两例了,有可能是通病

网友:
通病好啊,挣钱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