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击穿理论探讨?过压击穿还是过流击穿?

楼主(2025-10-19):
笔记本主板或者其它主机,贴片电容击穿是常有的事。

那么击穿是怎么形成的,有无人深入了解过?到底是过压击穿还是过流击穿?

比如:公共点滤波电容耐压25V 10uf的击穿,适配器20V,在没坏的情况下,也就是这么多,而电容击穿后,只能拉抵他的电压,不可能拉高,所以不可能是过压击穿。这情况可能是就是过流导致的。电容性能下降后,或温度过高后,充放电不稳定,电流一高就击穿了。

再举例:比如:5V供电的滤波电容击穿也是。正常输出就是5V,我认为击穿就是过流导致的,不会是过压导致的。

再举例:有些电容被非正常撞裂后,上电后击穿,是属于什么击穿的呢。。。

再举例:电容身上积灰严重,是什么导致的击穿,温度吗?又或者是其它。

我想不到太多的击穿情景,大家可以把遇到的分析下。思维有限,大家可以一起说下。

网友:
都是质量问题引起的,贴片元件做得太小,工艺原因占主要原因。
过压过流都不是主因。

网友:
电极击穿
工艺问题而已

网友:
各种原因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