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0-19):
机器不定时花屏 有时候玩几个小时游戏都没问题 有时图片花屏死机 花屏现象有图片 有遇到此故障的大师给指导一下 谢谢
戴尔
求助
游戏
问题

网友:
看这花屏显存概率非常高

网友:
显存 核芯一套都带走了

网友A:
通病,内存
无名而为
显存吧,不是内存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内存
显存吧,不是内存

网友:
集成还是独立的?

网友:
多半是显存问题

网友:
MATS先测试一遍

网友:
MATS有没有笔记本版本?

网友:
这个显卡的问题。

网友:
用软件测试一下显存

网友:
不定时的这就不一定啦,供电会不会也这样。

网友:
先排除内存条,然后跑一下显卡看报错什么

网友:
内存先换一根试试看

网友:
看起来是显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