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bga后核心开裂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5-10-19):
有几次出现这情况

网友:
降温或升温太快了

网友:
热涨冷缩,温度没搞好,镜面越薄越会出现这种清况

网友:
提前加焊油用热风枪预热,加大升温或降温时间,

网友:
BGA机器的问题更大些

网友:
预热在上焊台。

网友:
温度曲线没调好吧,先慢慢预热啊,还有降温也是,不能风扇直接吹

网友:
便宜的bga就这样,温控不准

网友:
湿度太高了吧。然后他潮了,我听人家说上之前放进烤箱里面烤一下,把水分烤干一点再上bga

网友:
晶体上贴个高温胶纸试试

网友:
烤2小时再上BGA

网友:
都是老师傅啊。。。

网友:
我每次都在核心上发一个铜币或者锡箔纸把核心盖住。缓慢加温时间调久一点。。

网友:
温度太低了,一般都要280度打十分钟的

网友:
要先预热,温度差不能太高

网友:
问题应该不出在焊上  植球的时候出问题可能性大   尤其不要高温的时候碰洗板水

网友(2025-11-23):
还碰到过崩掉一个角的,焊的时候升温降温缓一些比较好。

网友:
没有预热?

网友:
热胀冷缩了,先预热温度没把控好

网友:
来自: 中国
没提前进烤箱烤一下里面的潮气,BGA焊台温度曲线太陡了,预热时间不够,外部降温太快了。

网友:
多看看维修视频咯,我这板级维修的都知道要预热且温度变化的过快过高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