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6-71-n9600-d02不出cpu供电

楼主(2025-10-20):
cpu主供电是5个86941管子组成,控制芯片是mp2979a,现在的问题是五个管子有三个管子有pwm信号,两个电压是1.1v,一个是2.0v,其他两个pwm无电压,真的很奇怪,找了个好的板子量着5个管子,pwm信号都有1.5v的电压,控制管mp2979a换了三个都是这样,bios刷过,ec也清空过都是一样的情况,之前是核显vccgt供电的86903烧了,已经补好了,原来核显供电不装cpu,量着核显供电有输出1v多,现在折腾的核显供电也没输出了,不装cpu开机电流0.14A,装cpu开机0.3A,cpu的主供电量了没出来,没思路了

网友:
VSEN正常不

网友:
按上电时序慢慢查

网友:
顺着时序一点一点耗

网友:
按时序查到了最后,装cpu可以出plt_rst#复位,但是就是不出vcore主供电

网友:
查到最后复位都出来了,就是没有cpu主供电

网友:
还有提醒下各位,我淘宝买的芯片,两个新的mp2979a芯片都是有问题的,换上开机会自己反复断电重启,电流上到0.3a左右就断电重启,还好有块一样的主板,可以测试对比,要不然就被坑了,现在这板子之前都被修烂了,动了很多地方,现在卡在cpu供电这块修不起来了打算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