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ic 型号

楼主(2025-10-20):
请问下这ic型号 f9 ENB ? 谢谢

网友:
TB商家问一下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fg,如果是就是UP196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fg,如果是就是UP1962

6脚而已,看UP1962是 8脚位。

网友:
焊下来拍个主板芯片位的全面图帮你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