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G3 3590 18825-1主板不开机----修复回复

楼主(2025-10-21):
   笔记本入水, 清洗主板干后,用了3个月, 有天开着机,没动时突然关机了, 拆18825-1主板未见有元件燒坏,只装内存, 19V DC插入,电流0.01A, 3V3_S53.3V5V_S55V  1D05V_S51.05V  PL5101内存电感有1.2V 正常。  点开机键时,主板白灯亮, 电流升迁至0.35A,  2秒后掉回0,白灯灭。示波器测量显卡供电电感3只都有触发波形, 而CPU供电电感4只都没触发的波形,电流应跃变1.3A才对。请教各位大师指点了,可能哪里出问题?
  补充: CPU53020451302035供电芯片,供电VIN19VVout=0V。芯片VCC5VBOOT=0VPWM没波形。

   发表以上信息后, 得来自重庆279861大哥的两次指导。就算没有修好, 都非常感谢!

  放置三个月后,有幸得一块18825-1主板主板有空拿出来对比,发现IC81215 背面测试一电阻(应是PR4649)开路, 对比好板的阻值是1K, 焊上后主板正常了。如图。

网友:
这是很常规的检修,无特别之处

网友:
叫我放三个月,估计已经变成料板了

网友:
这个电阻导致VRMP没有输入,81215不干活
The oscillator generates triangle ramps that are 0.5~2.5 V
in amplitude depending on the VRMP pin voltage to provide
input voltage feed forward compensation. The ramps are
equally spaced out of phase with respect to each other and
the signal phase rail is set half way between phases 1 and 2
of the multi−phase rail for minimum input ripple current.
300 kHz
Programming the Ramp Feed−Forward Circuit
For use with ON Semiconductor’s phase doubler, the
NCP81215P offers the user the ability to multiply the
frequency of multiphase rail A. On the NCP81215P, the
switching frequency is increased by a factor of 2 when the
phase doubler configuration is u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