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一遇的华硕H310M-K R2 CPU供电挑U

楼主(2025-10-21):
华硕H310M-K R2测CPU供电开启脚电压一直跳变,换了下方的2个复合MOS管后开启信号正常3.3V,其他的条件也正常,原CPU是G5420,开机测无CPU供电,用示波器测开机瞬间也没有,将CPU供电IC处有些腐蚀的电阻和电容仔细清理后,再次上电还是不出CPU供电,南桥的H_CPUPWRGD都发出了,接着在显微镜下将IC周边元件仔细查了遍没发现异常,换上G4560也是无CPU供电,接着换上G4900开机测CPU供电正常板子顺利点亮,然后又换上I5-8400也能顺利亮机。将BIOS刷成魔改的支持6879代BIOS后,换上G3930也能点亮,G4900和I5-8400也正常,换上原G5420和G4560故障依旧,G5420和G4560确定都是完好的,没折了,CPU供电挑U

网友:
应该不会这样吧,微码支持就行了吧

网友:
华硕板魔改上步进U0的CPU要屏蔽和短接针脚

网友:
谁说魔改的BIOS要屏蔽CPU针脚?我上G3930和I3-6100以及G4900等都直接上正常点亮

网友:
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应该还是BIOS问题。ME/vBIOS/GOP/微码需匹配,如果不上Xeon,那么不要用末尾3xxx的版本;ME版本过低或者过高都可能有BUG,理论上Z370/H310C 降级 ME 是可以正常使用 6/7 代 CPU 的,但华硕有坑,部分板子不行,有的卡内存有的不跑码。常规操作是:换完 CPU 之后需要移除 CMOS 电池过 1 分钟再装回去来重置 BIOS 设置,有些设置会把你换的新 CPU 当做旧的 CPU 看待,导致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