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r720-15ikbn 不过隔离

楼主(2025-10-22):
   今天客户拿一台R720-15ikbn过来,说是不通电.插了可调电源待机0, PQ201 PQ202阻值正,PQ201 D极19.5V G极和S极没电压.开始以为是主板哪个电容击穿了(这机子电容击穿不会大电流反而是保护了无待机电流).结果测了一圈公共点无短路,其他各个部分对地阻值也正常.有人说这机子待机芯片是BQ24780S要插电池才有待机,测了客户的电池是一点电压都没有,反正死马当活马医电池插上去还是没出电压,最后测了BQ2478S 6脚:0V24脚:6v 28脚:19v.发现6脚电压ACDET不正常,倒查测到6脚连接的PR208 一边是19.5V一边都没电压,阻值图纸标是39K而主板上的是无穷大,估计是这电阻开路了,拆下来测确实开路了,从料板拆个393电阻过来换上插可调电源,马上自动开机了,测一下6脚2.5V,电池插座有电压11.9V了.PQ201 D极19V G极19V S极24.8V.接上电池,插上电源适配器开机正常.到处这机子修复完毕.

网友:
这故障还是比较经典的

网友:
这个维修思路很清晰!精准找到故障点

网友:
哇,楼主这机器修得真顺利,就一个电阻坏,很幸运

网友:
老演员的故障了

网友:
这么个小故障都不过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