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R7000P2021不上电非cpu问题

楼主(2025-10-22):
一天来了两个拯救者,都是锐龙,说来惭愧,送来啥也没看直接报cpu虚焊需要重植cpu,客户们都同意,有一个还网上查过也说是cpu问题,那就留下开修,正片来了,第一台拯救者R7000 2020开机跑码正常看着但是内外不显示大小写没反应,感觉刷个bios试试吧,结果一刷外接就亮但是内屏不显示大小写可切换,拆屏拔插屏线好用了,然后就是第二台拯救者R7000P 2021,这个倒是典型的插电开关灯亮不上电,拆了准备重植,发现主板背面烧了,一个电感烧断了,仔细看烧的位置背面一个电容碎了, 去除电容补上电感,正常开机了,一整天心情比较美好

网友:
捡漏了,手拿把掐

网友:
我是像你这样幸运我心情一定不比你差

网友:
这机器修的都是连看都不带看的直接干

网友:
恭喜,这么轻松就赚两台重置cpu的钱

网友:
报这价早晚还得找你。

网友:
太爽了这也

网友:
捡漏了,可以666

网友:
真的是送钱给你了。

网友:
一般还是要测试一下公共点和各电感阻值的

网友:
运气好的时候,咋修都好,有时维修真是这样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每天来两漏开心一整天

网友:
恭喜楼主又修好一块

网友:
做维修,有时遇到的全是不好搞的,有时又全是捡钱的

网友:
这种还是要跟客户说清楚的,没有动U,钱照收,还没有风险,不然以后客户去别的地方被人看出来U没动的话影响信誉

网友:
不出5v不知道能不能捡到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