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Z8 显卡供电时有时无

楼主(2025-10-22):
板号6-71-N5HP0-D02A  用户在车专 车专上买的。用了一段时间不认显卡。我拆开看到显卡边上有焊油,被焊了,显存电感阻值22也正常。显卡供电是86941,先换显存供电看看,换完五组,测量没有短路,通电开机,显卡显存供电都有了,波形也正常。进系统显卡能识别,驱动也正常,甜甜圈烤机没几分钟,显卡又不识别了。没拆散热,量了一下显卡供电没有了。把主板拆出来显卡供电又有了。这还能是没装好?关机 在开机,显卡供电又没有了。难道是刚刚换的芯片没有焊好?又重新焊了一次,也还是时有时无。换到图纸。看到显卡供电是SLG4U41681这个芯片去开启的。查了一下它的工作条件。
1脚VDD 3.3V正常    2脚NV_EN_DOWN  0.05V   3脚OVERT#  1.8V  4脚1V8_AON_PWRGD  1.8V   5脚6脚7脚 0V   8脚PLT_RST# 3.3V 9脚DGPU_RST#_PCH  3.3V  10脚GPU_PEX_RST#  1.8V  11脚GND 12脚DGPU_PWR_EN  3.3V   13脚GPIO4_GC6_NVVDD_EN  1.8V   14脚NV_1V8AON_EN 15脚NV_NV3V3_EN 3.3V  17-20脚都没电压。这条件应该都满足了吧,芯片换了,也没有短路,有没有哪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还应该查哪里。附电路图

网友:
压缩包里面是什么

网友:
BIOS 不是点位

网友A:
查6脚  来源…….

网友:
上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6脚  来源…….

GPIO1_GC6_FB_EN是显卡发出来的。

网友:
尝试把pg都割了看看

网友A:
时序是:
12脚
14脚
3脚
4脚
13脚
16脚
17脚
15脚
18脚
5脚
20脚
2脚
19脚
8脚
9脚
10脚

网友B:
查一下周边器件,感觉是反馈或者检测电路上可能有问题

网友C:
我能搞定,告诉你,换显卡也没用

网友:
楼上知道的,能直接放出来么

网友D:
用电池试试能不能正常识别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电池试试能不能正常识别显卡

不行,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序是:
12脚
14脚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周边器件,感觉是反馈或者检测电路上可能有问题

好的,谢谢

网友:
GC6_FB_EN   0V肯定不对,

网友:
0.05V  不正常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期待楼主好消息

网友:
10楼知道也不说,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能搞定,告诉你,换显卡也没用

能不能具体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