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matebook14 8G升级16G板载内存升级

楼主(2025-10-22):
电脑型号:华为matebook14
后盖型号:KLV-W19L

主板板号:NB8510  (当时没拍主板图)

运行内存8G升级16G,板载4个颗粒,单颗2G更换单颗4G
原颗粒型号是K4E6E304EC-EGCG ,更换的颗粒型号是K4EBE304EC-EGCG

更换好颗粒后需要改主板上的识别电阻,
但是这个主板上没有识别电阻的说明,
后面找到matebook13的板号是NX8309的图纸上有内存识别电阻的说明,
两个图纸上的识别电阻位号是一模一样的可以参考,
不确定哪一种能用,只能每种都试一下,最后我用了底下的这一组(画红圈的)。

进入BIOS也识别成功识别到三星16G内存

网友:
现在速度快不少吧

网友:
性能提升大吗?

网友A:
啊,内存也板载啊,也就是说不能像以前一样,自己买一条装上了?这多不方便呀。

楼主:
客户说8G内存开几个网页就满了很卡,升级后能同时运行更多的软件和网页也不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内存也板载啊,也就是说不能像以前一样,自己买一条装上了?这多不方便呀。

轻薄本很早之前就有板载内存了

网友:
需要刷BIOS吗

网友B:
改内存没有大多技术,只要知道识别电阻的改法就行

网友C:
这样改 能收多少费用   需要改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改 能收多少费用   需要改电路吗,

改识别电阻就是改电路,我们这边收4张左右

楼主:
改电阻就好了,不用刷

网友:
有图纸就好办,,,,,,,,,,,,,,

网友:
改了反应快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内存没有大多技术,只要知道识别电阻的改法就行

这改法难道不是技术?又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网友D:
这玩意有图纸也不知道位置    有图纸有点位倒是好操作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有图纸也不知道位置    有图纸有点位倒是好操作一些

有图有点,还得知道怎么改电阻,这个板子刚好也有元件位置图

网友E:
识别电阻原理你能讲一下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图有点,还得知道怎么改电阻,这个板子刚好也有元件位置图

有说明倒是还好   不过我没改过

网友:
有图有过程,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识别电阻原理你能讲一下更好

很简单,看右边的电阻位号就行,比如我用的是最下面这一组SKU10,01111代表的是 0为低电平 1为高电平,对应的电阻位置就是右边的上面一排,就是把电阻都装在上面一排就好了,上面这排的电阻位置RU213、RU204、RU203、RU76、RU75 这5个位置需要安转电阻,下面这排的RU212、RU206、RU205、RU79、RU78不装电阻

网友:
学习了,一台华硕的,没有图纸,始终没成功

网友:
nb牛逼牛逼牛逼牛逼

网友:
太厉害了佩服膜拜

网友F:
谢谢分享, 我是新手请问热风枪吹怎样防止旁边的小元器件不被吹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 我是新手请问热风枪吹怎样防止旁边的小元器件不被吹掉

可以用锡箔纸包一下是最好的,提前拍好照就算碰掉了也能复原

网友G:
老铁,换下来的8G的我要,我有一台8有I5 4G的联想超级本,想升级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铁,换下来的8G的我要,我有一台8有I5 4G的联想超级本,想升级一下

加我V:18211308774

网友H:
这个刷BIOS吗?改电阻要怎么改?

网友I:
有点不理解,0对应的电阻RU213和RU212吗?1对应的后面的电阻都装是高电平,那RU213也装是不是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点不理解,0对应的电阻RU213和RU212吗?1对应的后面的电阻都装是高电平,那RU213也装是不是高电平?

RU213代表的是01111中的0,看电路就能知道RU213连接的是地,所以是0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刷BIOS吗?改电阻要怎么改?

看一下这个帖子的置顶评论,这个板子不用刷BIOS

网友:
引用 楼主:
RU213代表的是01111中的0,看电路就能知道RU213连接的是地,所以是0低电平

看错了明白了。

网友J:
真心没看懂这个图:
1、SKU10代表什么意思。一般不是直接说颗粒品牌和大小的配置吗,SKU10也没有一个说明是什么规格意思配置。
2、那个01111的意思不是说,第一个是低电平,后面电阻都要配置高电平吗。但是后面列表又列出来了说哪些装哪些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真心没看懂这个图:
1、SKU10代表什么意思。一般不是直接说颗粒品牌和大小的配置吗,SKU10也没有一个说明 ...

1、SUK10就是厂家命名的编号,可以不用管,这华为的图纸不一样没有说明品牌和颗粒
2、你看一下电阻配置的图就明白了,把电阻装在上面一排的位置就好了,不用装的电阻就不管了呀,10个电阻位置,实际出料只有5个,把电阻装在该装的位置,其他的空着就好了,这都不明白吗,感觉我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SUK10就是厂家命名的编号,可以不用管,这华为的图纸不一样没有说明品牌和颗粒
2、你看一下电阻配置 ...

多谢解答,说的很明白,你说的都明白了。只是电路图没看明白,跟我之前看过的电路图定义不太一样。之前看的,都是有对应颗粒,大小,配置电阻设置的这样一个表格。所以只是这个表格的表示方式没看懂。

网友:
最不想修的就是华为

网友:
好像得需要修改一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