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C125 电流卡在0.695 屏幕不亮

楼主(2025-10-23):
惠普TPN-C125 电流卡在0.695 屏幕不亮求大师指点一下谢谢
惠普
屏幕

网友:
先看一下跑码没还是定电流

网友:
跑到0.6 就不动了

网友:
刷个程序 换个内存 最后换u

网友:
不是内存就是U, 这是集成的CPU

网友:
刷一下BIOS,才测试内存和U,U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吹吹显卡,看看有无动作

网友:
电上全了 没有,

网友:
处理器的可能性大,

网友:
刷bios 不行干CpU

网友:
我有个主板单槽开机

网友:
看下有没有 先选信号 和内存 sma 波形

网友:
就这点信息量确实很难帮到你

网友:
测一下各地方的电压看正不正常先,正常就先刷一下BIOS

网友:
示波器测试下内存总线,看看跑马没

网友:
以测量的所有数据为依托,根据相关数据对比正常值,综合分析问题存在大致范围

网友:
我觉得有可能是CPU

网友:
卡电流的话,先刷BIOS,无脑直接刷。刷了不行就看BIOS波形。

网友:
是漏电,还是电阻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