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K032P 1.0 的主板开机不触发没反应

楼主(2025-10-23):
LA-K032P 1.0 的主板,之前用烧录夹刷完后就开不了机,点开机没反应,侧面电源灯第一次通电不亮,拔掉再插常亮,后来就用热风枪吹下来,我刷了论坛的1.0bios,电源灯常亮点开机没反应,键盘大小写灯也不亮。这个是啥问题啊
开不了机
不触发
iOS

网友:
不触发查一下待机条件,能亮灯一般保护隔离和EC基本没问题

网友:
我也不懂维修,量电感有5v 1.8v 3.3v的电压都有,唉搞不懂,充值了20元在论坛里把BIOS都刷了,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