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代华硕无畏搬板维修

楼主(2025-10-23):
同行回收的垃圾,屏幕摔坏,晶片碎了,不知同行在哪淘的料板严重变形也是摔坏的板,只能搬过去看看,测量过阻值正常,不怕大家笑话,这个u太长了,做了几次才做成功,不过值得赞的是鑫智造的网非常准,是行业佳品,我用它植球没任何压力

网友:
这维修强度不小呀

网友:
这种长条形的CPU基板很容易变形的吧,不知道工厂焊接的时候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
考验植锡焊接的时候到了,高手

网友:
慢工出细活...

网友:
这工程量,收多少钱

网友:
这么长的,一不小心就焊不好啊,技术不错

网友:
长的不好拿捏,有哈心得好轻松拿捏

网友A:
我这还有一张这主板,i5 12的,不触发,用手按着cpu就能正常开机,也不敢搞,怕报废了

网友B:
大神厉害,请教大神:这种长的CPU我总是焊不好 ,总是有个边会上翘,不知道大神是怎么焊的不会变形,我用的是360T的焊台,大神用的是什么焊台来焊的,用多大的风嘴,下风嘴是用多大的,上风嘴用的多大的,温度曲线是怎么样的,风嘴到芯片的距离是多大的,可以分享一下吗,感谢!

网友:
长CPU 如果回流焊,就不在话下。工厂都 是回流焊来搞

网友C:
给鑫智造打广告,收多少广告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鑫智造打广告,收多少广告费呀

对比黑马,我觉得鑫智造性价比会更高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神厉害,请教大神:这种长的CPU我总是焊不好 ,总是有个边会上翘,不知道大神是怎么焊的不会变形,我用的是360T的焊台,大神用的是什么焊台来焊的,用多大的风嘴,下风嘴是用多大的,上风嘴用的多大的,温度曲线是怎么样的,风嘴到芯片的距离是多大的,可以分享一下吗,感谢!

老Bga都不行,新款5860没一点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Bga都不行,新款5860没一点压力。

5860BGA机要8500元左右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这还有一张这主板,i5 12的,不触发,用手按着cpu就能正常开机,也不敢搞,怕报废了

直接重做 问题你都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直接重做 问题你都知道了

bga不行,迅维360t,垃圾得要死

网友:
高手,我没做过12代的CPU,但是感觉难度不小

网友:
我的也是360T  长的CPU做不好

网友:
般板 厉害啊  学习了

网友:
我从做和换过几个11代的U,都是一次成功,感觉没难度,有2个还是被同行搞掉点,飞线补好没问题,我的BGA焊台全新买的时候是2600,现在二手买1600,焊接这种U对焊台的要求不高,红外发热150度,上部258度,下部265度,做这个CPU不用做归位动作,要一直看到芯片下沉,就好了,焊盘的锡点要控制大小一致,没有不一次过的。
直接撒球

拆下来的旧U,感觉没什么难度,以前焊接4代的没有铁架的U也是一次过,而且还是苹果的,没有对位线。

安徽老卖的垃圾BGA,干了AMD和英特尔的U没死过,就是换台式机CPU座子有点吃力,好在以前没有听大神说一步到位买贵的,现在已经得回本钱了,我经常重做手机CPU,有手感,感觉BGA都差不多。

网友:
做不好是BGA的问题。这种11代12代的长条型的。,都是一把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bga不行,迅维360t,垃圾得要死

再垃圾,也没有我买的安徽老那种垃圾吧

网友:
这U确实长又长,,,,,

网友:
不错 你这水平一个月少了3-5W 就白瞎了

网友:
拿捏,有哈心得好轻松拿捏

网友:
我想请教这种U是如何做到焊接不连锡的,中间不会弯起来吗?

网友:
楼主的焊接技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