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戴尔16-5620,mp2964不出电压奇葩故障找到问题

楼主(2025-10-23):
前边发了一个求助帖,mp2964不出电压奇葩故障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94641-1-1.html
(出处: 迅维网)
和这位师傅现象一样
DELL 16 5620 板号 203128-1 奇怪的故障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70931-1-1.html
(出处: 迅维网)

后边已经找到原因,

先说结论,此芯片不光需要33脚EN开启,还需要外部提供给25脚vr-ready延时后高电平时序才能输出CPU供电。

我这台是没有使用原装65W充电器导致的这种现象,以下是个人分析,有不对的希望大家指点;

按照时序来看这个芯片只要有en就应该会输出cpu供电,实际测量43脚3.3供电正常,33脚EN3伏正常,46脚SEN电压检测0.8伏正常,21脚1.8伏正常,几个通往mos芯片的CS引脚都有1.02已经开启,就是不出PWM 波形。其他负责输出反馈的引脚暂时应该不影响PWM的输出,测量了也都正常。芯片的27,28脚总线没有连接。

看芯片条件都满足输出条件,但就是无输出。奇怪的是刷BIOS第一次开机就可以上电,CPU 供电也可以输出
第一反应会不会是CPU的SVID控制芯片的输出,于是尝试断开SVID的22.23引脚,上电发现还是可以出供电,只是不跑码。

于是找不到原因,论坛上这个芯片的资料案例也不多,维修陷入僵局。
后来换了芯片,订货,是带程序的,需要卖家对应版号写好。回来装上现象一样。

直到看到这个相同故障的帖子   求助:CPU电源控制芯片MP2964R的图纸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73468-1-1.html
(出处: 迅维网)

下边有个师傅评论

46脚电压看了正常,25脚不是芯片供电正常后发出来的pwrok信号吗,怎么会影响芯片输出,抱着试试的心态测了一下,果然是0伏没输出。按道理芯片不输出供电情况下这个应该不输出正常的,但是这个师傅提到了应该是有道理的。于是断开25脚后继电路。开机竟然25脚有3v输出。
这个逻辑不对呀,不输出供电怎么会有vr rdy信号。
继续查后级电路

这个vr-ready经过D1703,被IMVP VR ON 拉低,但是看时序RUNPWR已经有了为啥不输出这个就很纳闷。不知道EC还有什么条件不足不发出这个信号。

后来想了想后级断开这个信号有了应该能出CPU供电,然后上电测试,CPU供电还是没有的。
然后刷BIOS,第一次上电,不出CPU供电,这个时候25脚是和后边断开的状态。测量25脚3伏,后级D1703两端也是3伏。此时25脚vr ready是3V但是没有CPU供电。

于是连接好25脚上电,CPU供电出来了。由此推断芯片的EN和VR READY应该是延时发出,芯片识别这两个时序正常才会输出CPU供电。后来发现这个机器用原装65W充电器IMVP VR ON才会输出,我一直用的200W转接头,所以刷完BIOS第一次自动开机不检测适配器,后边再开机就需要检测原装65W了。

希望大家碰到此类故障不要被误导了

网友A:
这是正常开机的上电情况,绿色是vr reday 黄色是cpu core供电

网友B:
vr-ready这个信号,实际上指的是“CPU供电芯片准备好,可以输出CPU供电”,要求在此之前的条件都要满足才能启动,八九代以下的机器一般是VCCSA正常后出,这台机器需要插原装电源应该是因为CPU供电芯片是MPS系列,有SM总线跟EC通讯,所以未识别原装才会导致无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vr-ready这个信号,实际上指的是“CPU供电芯片准备好,可以输出CPU供电”,要求在此之前的条件都要满足才能 ...

这位同学说得在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vr-ready这个信号,实际上指的是“CPU供电芯片准备好,可以输出CPU供电”,要求在此之前的条件都要满足才能 ...

学习了,但是它的SM总线和EC中间没有上料,没有通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正常开机的上电情况,绿色是vr reday 黄色是cpu core供电

没有明白,vrrdy不是被拉低以后才能输出CPU电压吗?为什么示波器显示VRRDY一直是高电平

网友:
确实不多见   感谢楼主提供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明白,vrrdy不是被拉低以后才能输出CPU电压吗?为什么示波器显示VRRDY一直是高电平

这机子好像VRRDY也是供电开启的条件,没这个CPU不出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vr-ready这个信号,实际上指的是“CPU供电芯片准备好,可以输出CPU供电”,要求在此之前的条件都要满足才能启动,八九代以下的机器一般是VCCSA正常后出,这台机器需要插原装电源应该是因为CPU供电芯片是MPS系列,有SM总线跟EC通讯,所以未识别原装才会导致无CPU供电

我还遇到能触发 但是EC不发RUN-ON 和CPU供电开关 换EC也没用 条件正常 还有EC晶振不起振的搞得崩溃

网友:
引用 网友B:
vr-ready这个信号,实际上指的是“CPU供电芯片准备好,可以输出CPU供电”,要求在此之前的条件都要满足才能启动,八九代以下的机器一般是VCCSA正常后出,这台机器需要插原装电源应该是因为CPU供电芯片是MPS系列,有SM总线跟EC通讯,所以未识别原装才会导致无CPU供电

好巧我还关注你的技术杠杠的 加个联系方式 有空指点一下我 高手

网友(2025-12-19):
我手上现在有一个主板也是用这个芯片 不出CPU电压  更换了一个新的芯片也是不行 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