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z370 itx主板开机卡logo

楼主(2025-10-24):
华擎z370 itx主板开机卡logo 如何解决

网友A:
先刷bios,故障依旧就拆外设,拆网卡、拆声卡、拆com芯片(有的话)、拆一个试一下,一个一个拆一个一个试。

网友:
三板斧一定要一下,再说其他

网友:
外设都排除看看 三板斧不行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bios,故障依旧就拆外设,拆网卡、拆声卡、拆com芯片(有的话)、拆一个试一下,一个一个拆一个一个试。

刷了bios还是不行,现在是开机风扇转,键盘鼠标不亮,试了所有usb都没反应,屏幕一开始黑屏,过一会显示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bios,故障依旧就拆外设,拆网卡、拆声卡、拆com芯片(有的话)、拆一个试一下,一个一个拆一个一个试。

线刷了bios,问题依旧,现在主板开机时风扇转,一开始屏幕没有显示,过一会就显示如图

网友B:
刷了bios问题依旧,开机风扇转,一开始屏幕没有显示,过一会儿显示如图,键盘鼠标没反应不亮灯,试了所有usb都不亮。

网友:
把 所有外设都断开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bios问题依旧,开机风扇转,一开始屏幕没有显示,过一会儿显示如图,键盘鼠标没反应不亮灯,试了所有usb都不亮。

你这种就是usb有问题,不是卡logo。检测所有的usb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