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三角洲、永劫无间等游戏卡慢、掉帧解决方案之显卡设置

楼主(2025-10-24):
前言
玩三角洲、永劫无间等游戏时出现卡慢、掉帧等情况经常让我们挠头,今天我们说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在阐述这个解决方案前,我需要多叨叨一句,引起这种故障的原因很多,比如硬件不跟趟、驱动不完整、系统不靠谱等等,今天我们重点阐述的是因显卡设置问题导致的原因!
解决方案
首先我们鼠标右键选择NVIDIA控制面板,然后选择左侧的通过预览调整图像设置,在右侧选项中按下图的方法调试(即修改成侧重于质量)
2、选择左侧的管理3D设置,在右侧窗口中将OpenGL渲染GPU选项中修改成自己的独立显卡
3、将垂直同步选项修改成关闭状态
4、将三重缓冲选项修改成关闭状态
5、然后选择程序设置,选择添加选项添加自己的游戏或者程序。
添加完毕后,选择左侧的配置Surround、PhysX选项进行配置保存。选择是即可。
配置完毕后。最好重启电脑生效。这样整个设置就算完成了。因配置问题导致的故障基本就能够得到解决了。
尾语及相关参考资料
以上教程就算告一段落了,此外经常触发此类故障的原因还多见于硬盘故障、CPU显卡温度过高、后台启动项过多等原因,这里就不在展开细说了(相关的检测方法你们可以翻阅我之前发布过的文章基本上都能找到对应的检测及解决方法)。
在给你们附加一个视频教程链接,内容与上述的内容基本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常规的设置啊  起不了多大效果吧

看标题:我已经说了这个帖子仅针对显卡方面的设置。。

网友A:
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常规的设置啊  起不了多大效果吧

网友:
这么多大师

网友B:
有效果吗?试过的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效果吗?试过的说说

试试不就知道了,即便不成功你又不会损失什么

网友C:
淘宝有付费搞这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有付费搞这个的。

...你的意思是我不应该免费分享给你们方法咯~~

网友(2025-12-21):
学习一下  谢谢大佬分享经验

网友:
硬件跟不上怎么设置都是徒劳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