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590冷启动不认硬盘

楼主(2025-10-24):
一.现状说明:1.冷启动不认硬盘,m.2和SATA的都不认,反复重启几次后CPU热了(风扇没转,CPU和桥是集成的),此时能认M.2硬盘(SATA的仍然不认),但是不稳定,做系统装驱动过程中会卡死蓝屏
                   2.机器可以正常进BIOS,正常进PE
二.检测情况:1.供电和复位电压都有(M.2和SATA的都测了),测量耦合电容对地阻值也是正常的(M.2和SATA的都测了)
                    2.BIOS刷过,故障依旧
                    3.试过认硬盘后进系统桌面放置一晚上都没蓝屏(什么驱动都没装)
                    4.试过认硬盘后用强风风扇吹CPU后再重启,不认硬盘

是CPU虚焊吗?耦合电容阻值都有啊,搞不懂了,求大神解惑,我没有BGA,没法重置CPU验证。

网友:
CPU可能性很大

网友A:
风枪扫下U上的南桥看看,

网友:
进系统后摆动试试,会不会不认硬盘或蓝屏,如果有这种情况应该是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扫下U上的南桥看看,

基本确定是虚焊了,用吹风机热风对着桥吹2分钟再开机就认硬盘了

网友:
已经确定是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