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神舟战神Z7版号GK7CP6S不加电

楼主(2025-10-25):
求助:接修前打电话说老自动关机,到我手不开机了,通电无电流 ,更换保护隔离后有电流了 ,还是不加电
更换 sb40爱坏的南桥,故障依旧,找到图纸发现ec21脚,不出高低高 强制拉低也不行,刷ec程序还是不行,更换ec  it8528e   换了两个都不行
待机复位 都正常 ,  待机电流0.019  ,图ec的125 脚PWRSW这个开机信号有高低高

网友:
附上图纸。。。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GK7CP6S (1).pdf

附上图纸

网友A:
那就把+1.8VA修出来啊,而不是PWRBTN#

网友B:
3.3va的PG开启1.8 1.0

网友:
待机时序都不正常

网友:
以前机器这个时序没有感觉这个时序没用,继续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把+1.8VA修出来啊,而不是PWRBTN#

明天继续查

网友:
以前机器这个时序没有感觉这个时序没用,继续查

第 6 楼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va的PG开启1.8 1.0

太对了,明天继续查,学到了

网友C:
先修出1.8V供电才行

网友D:
1.8v 1.0v都要先修出来

网友:
查图纸了 1.8va和1.0va已经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3.3va的PG开启1.8 1.0

3.3va的pg出来了    1.8   1.0  已经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8v 1.0v都要先修出来

这两个信号有了  但是 还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E:
3.3va的pg出来了    1.8   1.0  已经出来了

还是不开机吗

网友:
对,真找不到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修出1.8V供电才行

有了还是不行

网友F:
大哥,时序图都有了,就先按实物图呗!理论知识扎实就知道,官方给的时序图非常准确,少一个条件也不行!所以先把两个电压修出来再说

网友G:
我最近刚好手里的一个电脑主板好的。和你的型号是一样的,可以联系我一起研究一下

网友:
换完南桥先刷BIOS

网友H:
刷bios,清空下ec试试

网友:
ec 外挂数据    刷了       bios 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刷bios,清空下ec试试

ec 外挂数据    刷了       bios 刷了

网友:
刷了,问题是ec  不出给南桥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哥,时序图都有了,就先按实物图呗!理论知识扎实就知道,官方给的时序图非常准确,少一个条件也不行!所 ...

经过分析就是  1.0v 就代替1.8va

网友:
有图纸好修一些

网友:
该上示波器了

网友:
有示波器 没到用吧   测一下  ec 片选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最近刚好手里的一个电脑主板好的。和你的型号是一样的,可以联系我一起研究一下

私信了....

网友:
这个it8528e   ec 发给南桥开启型号是79脚但是图纸是21脚     图纸有问题?????求助

网友I:
遇到个差不多的,你的修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I:
遇到个差不多的,你的修好没

正在查发现 是  s3  s4  南桥出来了 图纸有问题 21脚是错误 的

网友:
最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