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板号UX325 不充电 芯片 BQ25700

楼主(2025-10-25):
小白修电脑     请大家多多指教一台华硕的UF4700E不充电 板号UX325 不充电,顾客自己网上买的电池装上也是一样的不充电。电源已接通正在充电,但是充电没进度还往下掉拆开不接电池,充电电感电压12V  扣上电池电压在5V左右跳。量了充电芯片阻值也没有短路。没有电路和图,不会修了,(这问题有图我也修不了)充电芯片的图还有我量了不装电池和装了电池芯片各引脚的电压变化,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芯片周围的小件儿打一打

网友:
看似没有太大问题,可能还要注意芯片周边细节问题